楼主(2006-01-05):
检测两料箱的料位,一个为石料,一个为水泥料。
两料箱都要实现的功能:当料位下降到第一下限时发出报警信号,当料位下降到第二下限时发出报警信号并停机。
请问用什么检测传感器能实现即简单又可靠的控制(避免装料时对传感器造成损坏),用接近开关可否?
注:输出信号接PLC。

网友A:
高感度振动物位开关,需要两台,上限一台下限一台。如有需要请和我联系,010-82781936-21

网友B:
直接使用一个传感器就能实现双限报警和控制,非接触测量,安装方便。如果想知道详细情况,请与我联系:13355200355

楼主:
请问用什么非接触式传感器好呢?

网友A:
非接触式的就得用雷达的或者超声波的.不过价格也比较贵了.

楼主:
用超声波或雷达传感器是不是要安装在料箱顶部,如果料箱顶部是露天敞开式的怎么办,是不是没地方安装啊?

网友C:
装两个限位开关就行
价格低,光敏的

网友D: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无具体型号产品推荐

网友E(2006-02-11):
射频导纳的可以安装在侧面的,限位开关怎么安装呢?

网友F:
水泥料可使用弹簧触丝型行程开关

网友G:
我常见的方案是用称重传感器,以重量来控制下料的多少,以及什么时候下料,停机.
称重传感器+接线合+变送器(4-20MA输出),输出信号接到PLC控制就可.一套的价格大约在2500元左右.
我司可以做到.http:://www.erdason.com,陶鑫  0755-81569905
开拓创新,朴实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