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怎样画出的PLC梯形图可以粘粘到WORD!

网友A:
不知先顶一下!用抓图软件可以抓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画出的PLC梯形图可以粘粘到WORD!
以下地址有说的。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414574&id=61667&skin=1

网友C:
用屏抓就可以的

网友D(2006-02-24):
具体点说就是:在显示梯形图时按下“PRINT,SCREEN SYSRQ”键(在键盘上),然后在WORD里粘贴。

网友E:
按下“PRINT,SCREEN SYSRQ”键(在键盘上),再把它复制到画图板上,想要哪部分再选取到WORD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