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PLC请教

楼主(2006-01-05):
各位前辈:
我第一次用松下FP0-PLC,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数据寄存器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啊!我是想在人机界面上设定的数据有停电保持功能啊!!

网友A:
在参数设置中有关于设置掉电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