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我有道题目请高手帮我做做谢谢了~!QQ49722127

    设计一个粉末冶金制品压制机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装好粉末后,按下启动按钮SB1,冲头下行,将粉末压紧后,压力继电器KA动作(其动合触点闭合),延时5S后,冲头上行,至SQ1处停止后,摸具下行,至SQ3处停止,操作工人取走成品后,按SB2按钮,摸具上行至SQ2处停止,系统回到初始状态。
 可随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SB3, 停车。

网友A:
应该很简单吧,是气动(液压)的还是电机,你没有说清楚,将系统的工作状态,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
步进指令编程,其实描述中已经把动作都完成了,你就按照上面的描述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感觉都不用PLC就行

网友D:
请发信至mylovesk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