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请问6平方的铜线的最大负载时多少

网友A:
最大电流54 A

网友B:
这是单根裸线散热良好

网友C:
1平方不是6A吗,估计是36A和负载36*220

网友D(2006-09-24):
应该在30到35之间 不可能再多了

网友E:
主要根据传送距离来具体确定最大负载电流!
即变压器至负载的距离.
从安全长期稳定工作来考虑,选3~4A/mm2比较合理.
即6mm2的铜线电流为18~24A.最大不超过30A.

网友F:
一平方,3-4A 差不多

网友G:
5楼的好厉害

网友H:
30A 以内是安全的

网友I:
还要看工作环境,

网友J:
在电机说明书上这样说的:距离在20米以下的每平方3-5A,每增加10米,导线截面增加0.5平方。好像是这样的。但是越细的导线承载电流的能力越好,比如一平方的导线可以带10A。95,185的导线只能带每平方4A。我看6平方的铜导线可以带30-40A。

网友K:
外用是3。5-4。5;内用是2。5不大于/每平方用;如是最大那么是13。8/每平方

网友L(2007-04-12):
引用 网友M:
向5楼学习
大哥,假如说这家伙用来做保险丝,你说过个3000安会不会烧掉?
举例,环境,电压损失,电缆类型?

网友N:
按照口诀算6平方铜线等于10平方铝线,可以负荷50A,25KW.

网友O(2007-05-13):
可带15KW三相电机

网友P:
关键是你的安装方式,根据2003年版低规,明装56A,二线穿管39--52A,三相四线穿管34---46A。

网友Q:
支持楼上的,30-60A,关键看你的现场情况

网友R:
同意在30A以内,因为电流大了要考虑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S:
有个口诀的哦.10下5,就是10平方以下的,每平方载流量为5A,那么最大不能超过30A,

6*5=30

网友T:
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的话 在15-18A吧

网友U(2007-06-15):
单塑,双塑,铠装?埋地,明装,有无人工通风?KV,RV,BVR?...

网友V:
楼主的题意,并不是说最大安全载流量,他是说最大负载,6平方的铜芯电线最大载流量是在100A左右,熔点在18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