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
 我 想用PC机的9针串行口的RTS来控制单片机的I/O,通过VB中的MSCOMM控件的RTSENABLE=TRUE或FALSE来控制电平的高和低,再由MAX232转换为TTL电平,来控制单片机的I/O口,可以吗?不知这样会不会影响串行通信呀?我设的是“9600,N,8,1”方式,谢谢!

网友A:
可以,你可以看看<<接口与通讯精品讲义>>里有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楼主:
吴导你好,我是想使用RTS口置一或置零控制半双工通信的控制发送与接收端口,不知可以吗?还有,请问老师还有更好的用PC机控制的方法吗?

网友B:
1.通过VB中的MSCOMM控件的RTSENABLE=TRUE或FALSE来控制电平的高和低,再由MAX232转换为TTL电平,来控制单片机的I/O口
控制单片机的i/o口用单片机就行了啊,你要做的只是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协议),然后有单片机来完成
2RTS口置一或置零控制半双工通信的控制发送与接收端口,要是就一个单片机,没那必要!

其实看了半天,我还是没看出你到底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