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

楼主(2006-01-05):
请教各位,当电源ABC分别接三相电动机的UVW时,电动机将向哪个方向转动呢?(面向输出轴端看,是逆时针还是反时针?)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可现在我限于条件无法试验,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不清楚电动机生产厂家是否有这样的要求:当UVW分别接ABC相时必须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不过,我觉得,即使有这样的要求,在实际使用中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不管是维修也好,不管是新设备调试也好,都是要试车的,试车的其中一项就是看电动机的转向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只需对调电动机的任意两根线即可。

楼主:
电机生产厂家应该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的,.
我的问题应该是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
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设备按装中是有意义的,它对于节省时间人力是有帮助的.

楼主:
对于鼠妞的回答我还是很感谢的!

网友B:
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厂家所定义的ABC是否与现场的ABC吻合呢?
刚刚查了一下手册,发现这样一条:对只有一个轴伸端的电机,则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从轴伸端的方向看,电动机的转轴为顺时针方向旋转。
如果要验证,我们只要打开后盖观察散热风扇的叶片就可得出结论吧,它应该是为电机正向旋转设计,把热风由里向外吹。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C:
建议你用一台小电机试一下正反,然后再接到你使用的电机上去,我们以前就这么做的

楼主:
我们现在安装阶段,没通电

网友D:
一般来讲要把电机接成正转很难,只有接线后试机才行,安装好后可以点动一下试试啊,如果不允许只有脱开转接部分试一下了

网友E:
问题太难回答,电机接线是否正转决定相序,如有相序表测一台和你需转向相同的然后按此电机接线

网友F:
顺时针
前提:你的想序正确,电机正规厂生产

网友G:
高不明白!!!晕!!

网友H:
不知你看没看过电机风叶,他是没有方向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厂家所定义的ABC是否与现场的ABC吻合呢?
刚刚查了一下手册,发现这样一条:对只有一个轴伸端的电机,则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从轴伸端的方向看,电动机的转轴为顺时针方向旋转。
如果要验证,我们只要打开后盖观察散热风扇的叶片就可得出结论吧,它应该是为电机正向旋转设计,把热风由里向外吹。
不知你看没看过电机风叶,他是没有方向性的。

网友I:
顺时针,一般正规厂家出的电机都是如此,这样在接线时,不用再返工倒相!14楼说的好像不对,有些电机,风叶是有方向的,譬如佳木斯电机厂出的132KW的防暴电机就有!是根据散热要求、电机发热量等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请问panjan,yyyeee,1jdgood.您们的说法确定吗?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还望赐教!

楼主:
在mitsubishi inverter上,当其UVW接电机的UVW时,给予正转指令,电机将逆时针转动.
我们现在使用的电机是意大利或德国生产的.我希望有一个确信的答案.

网友I:
我厂用的好多电机接线时都是这样的!我不记得在那本书上也看到过这种说法!

网友I:
对于国外产品是不是这样 目前,我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希望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