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1-05):
请教下有谁知道在工厂用电配线时1平方线可以过几呀!还有就是一平方的铜心线到底可以过多少安培的电流?谢了!

网友A:
查下<<电工手册>>吧

楼主:
查过电工手册了。可就是觉的同实际上不同呀。比如1KW用1平方线那95KW就的用95平方线了,会不会大浪费?

网友B:
呵呵! “一”是1横,“二”是2横,“三”是3横,那95就要写95横了哦! 不能这样简单理解的。

楼主:
四楼的高,说的妙!请教那要怎么样理解才正确呢?

网友C(2010-05-02):
我们厂一律按4A计算,留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