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线一一搞定

楼主(2006-01-05):
大部分的PLC编程口 不会逃出 RS232(比如台达.LG) RS422(三菱) RS485(AB) 只要了解它的串口通信管脚的标准(定义) 结合收发的原理.
买一个或做一个RS232转RS422/RS485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有点道理

网友B(2006-02-10):
我的电脑没有RS 232接口我应该怎么办呀,朋友

网友B:
我是PLC 出学者,我买了个三菱FXOS-14MR   PLC 我现在怎么才可以使我的电脑连接.我的电脑没有RS232接口.我应该怎么办.须要那些步骤..真诚向各位老师请教,谢谢了.

网友C:
我也是初学
要使PC和PLC连线你必须要先有一根数据线,
因为你的电脑没有RS232口所以还必须要有一根RS232转USB的转接线.
此外电脑里要安装GPP软件这样才能通过数据线连接PLC传送程式

网友D:
插头插座可不一定好买

网友E:
你是本本吧.没问题的,买个好一点的转接头就好了.

网友F:
买转接线时最好用鼠标试一下,有的不能用

网友G:
各位大虾你们好啊,有谁知道三菱FX2N, PLC-MR输出的,能否把继电器换成晶体管输出。因为要与司服控相连,要用高速脉冲。

网友H(2006-03-20):
三菱FX2N, PLC-MR输出的,还没听说过能换成T的。
接头的事,用COM接头自己接就可以了。
注意别接乱了线。

网友I(2006-04-19):
数据线可自己做,一样好用

网友J:
新手编程线还是自己买吧,也不贵。

网友K(2006-11-28):
继电器转晶体管应該不行吧?可以連接FX2N-1PG啊,它是专门用來脉冲输出的

网友L(2007-01-20):
各位大哥.你们好.小弟请叫:台达(DVP)PLC编程电缆的脚点.我想自己做一个.急要.再次感谢.

网友M:
用usb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