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如题。
这样做是不是相当于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有多大?
望各位大哥大姐解答一下,如果有人试过最好。

网友A:
那还要变频器做什么?

网友B:
有点画蛇添足了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正常的操作肯定是先停机再切换。
但是如果操作工人不注意,没有停止变频器就直接切过去了,不就出现上诉情况了吗?

网友C:
在设计时应该考虑的,不然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叫操作工人不注意。

楼主:
呵呵.楼上真幽默,工人注意不注意不再本贴讨论范围.要不真要讨论到主观愿望和客观存在之间的辨证关系上去了.
我只是想弄清楚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因为系统已经在运行了.就是因为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这点才向各位取经的.

网友D:
我们用过这种方法,我们简称为“一拖二”,就是一台变频拖两台电机,应该同时启动才对!

网友D:
对,就是两台电机之间有联锁,切换的时候重新启动

网友E:
没什么关系,就是电机会突然强烈抖动。用西门子的捕捉再起动要好点。

网友F:
我试过,和楼上一样.不过有时负载重,要过流跳停

楼主: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速度捕捉启动方式。
谢谢,谢谢各位。

网友G:
一拖二的还有一些拖了好几台,什么样的启动方法也都,反正又不是自己开机,
所以也没有办法,坏了哪儿再修了,是吧

网友H:
这样做你不是找病吗,如果是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根本就补行,如果是V/F控制,起动时过电流,停止时过电压,有可能您的IGBT就废了。!

网友I:
根本上是不行的,如果变频器容量是电机容量的5-6倍还行。

网友J(2010-01-31):
如果变频器容量大的话,完全可以。我已经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