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桥架的选择

楼主(2006-01-06):
从低压配电室到生产车间需露天敷设三根电力电缆,型号为YJV--3*95+2*50一根,YJV--3*150+2*70二根(0.6/1千伏),请教是选择槽式,托盘式,还是阶梯式桥架?选多大的规格?

网友A:
什么样的都可以,宽度200mm的就够了。只不过露天铺设的话,最好选择不锈钢的,铁的话很容易锈蚀掉

网友B:
跨越道路的话.选大跨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