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触地能否短路?

楼主(2006-01-0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直流系统的正极和负极同时接触到地面是否会产生短路?例如蓄电池的正负极.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地面电阻很低,则短路,如铁板地:)

网友B:
回答的很好!

楼主:
那要是水泥地和沙土地哪?

网友A:
那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地面电阻(2个表笔直接往地上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地面电阻(2个表笔直接往地上捅).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