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我们的每个电器前面都有个总的空开!       控制电路是从总空开上端头引的电源,引出电源后接保险,然后接整个控制电路,最后回零(220V);         电器的主回路电源是由总空开下端头接的,后面接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之类的,最后是电器设备。
问题:当主电路有问题或电流大时,为什么总是烧控制回路保险,而不是让主空开或其它主电路保护跳闸??它们是2个独立的回路,根本就没关系嘛。请各位高手              999999999急!!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请说明白    Thanks

网友A:
郁闷!没看见你的盘子.不能下结论.我今天也有个柜子.控制回路.无故.爆了10A保险.掐回路正常.换了保险.一切正常.怀疑老柜螺旋保险没合严..

网友B:
看看你的保险是多大的,选10A的吧

网友C:
柜内主回路接电空柜壳了',柜体又是接零保护

网友D:
应是保险问题

网友E(2006-02-07):
是不是控制线路的接触器有问题啊

网友F:
常规电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要考虑的太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