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G系列PLC??

楼主(2006-01-06):
谁用过LG系列PLC??

网友A:
我用过.咋啦?

网友B(2006-03-21):
我也用过

网友B(2006-05-14):
LG PLC...
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LG PLC里SNDCOM指令的参数如何设置吗?
谢谢~!

网友C:
目前在用啊

网友D(2007-10-26):
sndcom  op1  op2  op3
op1 常数
op2 P L M K F T C D #D 常数
op3 p l m k d #d

网友D:
请问 用lg  plc地址怎样转换XTG面板画面?谢谢

网友D:
请问用lg plc地址怎样转换lg  xgt面板画面

网友E(2008-01-24):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LG 型号为:G41-D28A的输入模块的电源线是怎么接的谢谢!1在线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