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那位大侠用过自动准同期装置进行并网,推荐一种最好用的,
同期点怎样选择才适当呢?恳请指教

网友A:
南京深圳都有比较好的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些啊?谢谢

网友B:
同期点选择要根据主接线方式来选择。

网友A:
那要看用在那里了,有些用在变电站有些用在水电站

网友B:
水电厂一般不用准同期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