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有的说两者是相连的,有的说不是,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到低压配电屏的是不是应该做零线用,但好像这个中性点是作过接地处理的,又是地线。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安装时如何处理两者呢?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朋友.保护接地.和零线不能混用的.除非你用的是保护接零.中性点出来的是零呵.它和保护接地共地的...

网友B:
好象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A:
呵呵...接地级引出来的线是接地保护线呵.用它接低压柜呵.我一把零线独立绝缘于柜的.

网友C:
在自动化柜中是不能混的

网友D:
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是不能在一个系统中同时存在的

网友E:
地线永远和大地相同   零线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 和接地线相通  然后成一单独线路引至旁柜,作为系统应用零线。

网友F:
那是重复接地

网友G:
八楼的朋友讲得好,
但保护线接在中性点与工作接地的公共点上算接零还是接地.

网友H:
哪是中性线工作接地

网友I:
一楼说的非常正确!你要好好的看一点基础书!

网友J:
地线和零线是始终分开的.(三相五线制).

网友K:
零线(中性线)的作用提供单相电气设备的相电压和电流回路,承受三相系统的不平衡电流,降低三相负荷中性点偏移。用N表示。
保护线是保护用的,即PE线。
N和PE共用时为PEN线,即TN-C系统,二者分开为TN-S系统,混合时为TN-C-S系统
以上统称为保护接零。在建设项目中,中性点接地的低压电网应优先采用TN-S、TN-C-S保护系统。
与保护接零相对应的是保护接地,TT与IT系统。
中性点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外壳直接和单独的接地体相连后,即为TT。它仅能减轻触电的危险程度,并不能保证人身安全,但设备之间无电磁干扰。同时单相短路电流不大,需装设高灵敏度的接地保护装置。因此,TT在国外较普通,而国内才开始推广。
IT系统多用于医院手术室或矿井等。

网友L:
顶楼问的是TN-S系统,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处做重复接地,然后分别引出工作零线和保护线进入低压柜,以后两者是不能再混用的。

网友K:
电气设备外壳(或架构)保护接地,保护接零及零线的重复接地统称为安全接地

安全接地的注意事项:1、同一电力系统只能采用一种安全接地方式,即不可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零,否则会使零线上带上危险电压或者使保护装置失误。2、控制接地电阻:高压不超过10欧,低压不大于4欧。3、零线主干线不允许装设开关或熔断器。

网友M:
其实就是N和PE的区别,两者功用不同,从一个接地点出来后,不再混用。

网友N:
零线是相电的回路,地线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