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有用两个模拟量同时控制一个模拟输出方案的顶一下,小弟先谢过了,急急急急急急!!!!表情表情QQ234557943

网友A:
当然有了,有的还是3个模拟量输入控制一个输出呢!

楼主:
2楼的,你具体一点好吗,是有呀,什么方案好一点呀?

网友B:
可以说的明白一点吗?
2个量之间有优先极吗?你需要精确度多高?需要那一种控制方式?
PLC本身就可以控制很多模拟量,有很多模拟量,比如温度,压力,位置!
现在有2个传感器传回低电流(电压)信号!
要看具体的需要情况!
在电动机2次控制中!我们就用了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热继电器等!它们都可以收集一次线路的各种情况,电流,电压变化等!到设定植的情况它们都会动作!
着是否可以理解为两个模拟量同时控制一个模拟?
或者把2传感器信号+在2次控制回路。然后根据具体要求看使用变频器,或者别的控制!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3楼的你好!
我用的是流量计与PH计,两个模拟量,想去控制一台加药系统,我想将前两个模拟相乘做一个数据区,再找一个系数,不知此法可不可行,请赐教!!!!!!!!!谢谢!

网友C:
如:PID-前馈+反馈 控制系统

楼主:
我现在需要两个前馈和一个反馈,请问两个前馈如何处置比较妥当 ?????//。。。。。。。。顶呀!!!!!!!!!!

网友D:
不错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