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6):
[精]
一台西门子6RA28控制的调速系统,原本运行正常,今天再次启动,电机不转且过一会儿报F16(注F16:传动系统停止转动)。
   处理过程:
1、检查给定信号和使能信号均正常
2、将机械挂空档,启动系统,发现电枢电流比正常时高,电枢电压升不去(当给定达到  50%,电枢电压仍只能升到10%)
3、考虑到昨天运行时电机无异常,分析励磁可能有问题,检测电机上的励磁电压为0V,检查励磁整流桥的输出为180VDC
4、后查出该励磁电压经过一继电器后再送到电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至电机上无励磁电压。
5、更换继电器的触点后,恢复正常。
结论:电机空载时能慢慢转是由于剩磁,由于磁场太弱,才导致电枢电流过大故报F16。

网友A:
呵呵,H侠在总结西门子的直流传动装置6RA28使用经验了。很好。是一个FAQ(疑难问题解答)。封精支持。

在6RA28的故障表中,F16=电机堵转。这是一个传动专业的技术术语。意思是电机此时处于“电流截止”状态,俗称电机被“憋住不转”了。其实,这也是直流电机“挖土机特性”的描述。然而,出现“F16”的原因,并非唯一。“堵转”的本意是,电机轴遇到了很大的负载,造成电机停止转动。而楼上的问题,现象是“堵转”,实际上是没有(或者很弱的)磁场下,电机“没劲儿”导致堵转。总结得真好。

好像是从99年接触的6RA23/28,至今已经5-6年的时间了。我对这款装置的印象不错。价格便宜,功能简单,但是基本的应用都具备,性能很不错。如果有PLC的配置,用它作为现场电机的执行器所组成的自动化控制传动系统,其性-价比我认为是非常好的。6RA23/28目前只在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说明他很适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就是价格便宜,性能比较好。

我对6RA23/28的看法,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要点。这也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关键要点一,使用6RA23/28,必须要加半导体保护快速熔断器;关键要点二,6RA23/28的“外控励磁”单元,必须要设置欠励监控功能。2002年至2003年期间,曾经发生数台装置爆炸事故,那时真的有些被炸蒙了。老板急了,逼着我限期解决。通过在用户现场的“蹲点”观察,发现,在电机运行发电状态用户的电网突然断电,是爆炸的原因之一;外控励磁与装置之间没有欠励保护,导致上电以后,励磁还没有建立,主给定就加在装置上了,造成系统过电流故障,是爆炸原因之二。

解读6RA23/28的使用手册,发现说明书中已经给出了外控励磁的推荐电路和注意问题,其中,欠励监控用了一个段落的篇幅描述。呵呵,照此办理,系统安然无恙,平静数年了。很爽。

逆变颠覆,是防止不了的,只能靠炸快熔保护装置,外控励磁与装置的连锁监控,是防范装置与外部配合失控的保障。有了这两个“杀手锏”。6RA23/28的安全绝对不会再发生问题。附西门子推荐的外控励磁电路

网友B: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受益匪浅

楼主:
谢谢任老师,正是得益于论坛上的讨论和您的指点,才使我们迅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为答谢各位,故将上述过程发贴于此,希望对众位网友有所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6RA23/28的“外控励磁”单元,必须要设置欠励监控功能。
   任老师说得对极了,该系统是公司98年购进的。
   通过此故障的处理,我觉得该系统的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该系统对励磁的监控方法:采用的检测控制励磁电压输出的继电器是否吸合。更妥的方法应该是使用电流继电器,来监测励磁电流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C:
刚用RA23的,本来觉得应该比RA22的版本高会好用点.不过用后才觉得很符中国国情,就是偷工减料还不如RA22的,如任老大说的“外控励磁”没监控功能,有一次错相报F02后就烧可控硅,这在RA22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它保护方面我觉得不如RA22

网友C:
我觉得动能和稳定性还是RA24的好,起码我调同步不用老是用螺丝刀去捅R1R2那二个小电位器

网友A:
哦,我没见过6RA22。曾经听西门子的“哥们儿”说过,它是模拟时代东西,6RA23是它的换代产品,属于半模拟半数字的产品;到了6RA28,手册的封面上已经打出了“全数字”的旗号。应该说如果摸透了他的“脾气秉性”,这款装置是很好用的。“得心应手”。

呵呵,西门子的传动装置就是这样,给你一个“平台”,给你留些“作业”,主要的部分他完成,剩下的有你来“解决或者发挥”。这就是想当“专家”的诱惑,这就是西门子传动装置的应用魅力。那里面西门子设计工程师的成果占60%,另外的40%的水平、成果是你的!系统是由你来设计、组成的。你不觉得当你把西门子的传动装置、技术嵌入(OEM)到你的传动系统中的成就感吗?嘻嘻嘻。

网友D:
4、后查出该励磁电压经过一继电器后再送到电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至电机上无励磁电压。
神经病用法.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后查出该励磁电压经过一继电器后再送到电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至电机上无励磁电压。
神经病用法.第一次听说.
我们进口设备上都是这样接的,不过是经过一个电流继器监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后查出该励磁电压经过一继电器后再送到电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至电机上无励磁电压。
 神经病用法.第一次听说.
我们进口设备上都是这样接的,不过是经过一个电流继器监控.
磁场接继电器有很多隐患,很久都没人这样用了.
另外有人是用在整流之前,也可以分断磁场,现在也用的比较少.
怎么给人的感觉象台湾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