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问题

楼主(2006-01-06):
CPU226 与 EM221 EM231连接时,后面的DI和AI的地址是怎么分配的?

用PID向导做出子程序后,他生成块个输入输出是怎么用的,如何手动修改PID参数?

TP170触摸屏设置权限后,在PC上可模拟出输入密码后进入,但下载到屏上却不能实现此功能,望高手能够解答小弟的困惑!

网友A:
TP170功能太少,可以自己制作登陆画面

网友B:
S7-200的PID模块提供了回路表的格式,一共占用36个VB寄存器,即9个VD寄存器。每个VD都赋予了特定的作用。如果你的PID模块起始地址为VD100,则VD100放置过程变量;VD104放置设定值;VD108放置输出值;VD112放置增益值;VD116放置采样时间;VD120放置积分时间;VD124放置微分时间;VD128放置积分前项;VD132放置过程变量前值。你可以任意读写其中的任何一个VD寄存器。

网友A:
关于TP170登陆的问题,Pro/Tool 启动运行系统和启动模拟器有区别的

网友C(2006-02-18):
关于TPA170的权限问题,我以前也经历过,我现在的处理是这样的:
1:增加STRING型变量,在功能上选择"用户登陆";
2:使用"输入"功能,在显示上选择"口令",变量选择上面所确定的变量名;
3:对"按钮",只有先使用输入进行用户登陆后,其权限功能才会起作用,即可以被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