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由于电盘狭小变频器的控制线能和主线扎在一起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最好不要放在一起,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规定。但根据我使用的情况来看,控制线仅仅是启动或停止等信号线而不是模拟量输入/输出以及通讯线,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对二楼表示支持!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对二楼表示支持!同意

网友E:
没有速度反馈的话,还可以

网友F(2010-05-02):
我们厂的控制线是这样做的:启动,复位等等开关量,以及故障报警的继电器输出,都是普通的电线,模拟量一律采用屏蔽线,且信号接收端屏蔽层接地。我们把控制线和主回路是放在一个线槽的,用扎带扎在一起,没有问题。我们的机器已经做了10年了,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