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1.  前言
电力拖动是指对电动机的控制,采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都有自己的基本控制电路。采用PLC控制也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控制环节,为此而提出电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寻找其较好的控制方案。
2.  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原理
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原理如下图所示。上、下两图比较,不管是电器元件、触点数量、连接导线的数量都是一样的,分别是5只、9个、13条。按钮连线也是6根,但上图的按钮和接触器连线较集中,从维修的角度看要比下图优越,看各位大侠的意见。
3.  元件代号的意义
SB0——带磨姑头急停按钮。
5SB1、5SB2——正反转启/停按钮。
5KM1——正转接触器。
5KM2——反转接触器。
4.  电器元件的工作情况
正转启动——揿5SB1,5KM1得电动作,其中一个触点自锁,另一个触点则用于互锁,即断开5KM2
的线圈回路。
反转启动——揿5SB2,首先是5KM1失电,其互锁触点恢复闭合,才是5KM2得电动作,其中一个触点自锁,另一个触点则用于互锁,即断开5KM1的线圈回路。
再次正转启动——揿5SB1,首先是5KM2失电,其互锁触点恢复闭合,才是5KM1得电动作,其中
一个触点自锁,另一个触点则用于互锁,即断开5KM2的线圈回路。
5.  PLC设计要求
根据电器元件的工作情况采用PLC控制,其最佳梯形图应该怎样编绘,请各位大侠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
自己送入梯形图
6.  设备接线及梯形图如下,各位大侠,这样编绘可以吗?不妨讨论下哩!
其中的5KM1和5KM2要求选用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发表意见的?

网友A(2006-03-05):
不知怎么样才能发图的啊?我有个见意

楼主:
meilin460 :您好!
多谢您的关注,采用引用即可上传图纸。
致礼
zhong-gong
2006-03-06

网友B:
我写了个东东.请高手看看
在上图中加跳转指令我不会,请指点

网友C:
就西门子的有二种,第一种加plc内部软继电器(相当于中间继电器)转换,第二种加时间继电器进行延时转换。还可以用置1或置0命令编辑。其实只要注意一个问题:切换时间一定要大于扫描周期和接触器吸合所用的时间,要不然就切换不过来的。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对的啊

网友A:
又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对的啊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之回答第5楼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写了个东东.请高手看看
在上图中加跳转指令我不会,请指点

多谢您的关照。可是我才从LG刚刚开始学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连基本指令还不太会呢。不过,我将LG的跳转指令复制到这里,试着和您进行如下的探讨。
LG是这样描述跳转指令的:JMP – JME。如果JMP n指令的输入条件得以满足,CPU在遇到JME n之前将略过所有指令。被略过的指令将被处理为NOP指令。JMP-JME可以使用的最大值为128。(JMP 0 ~ JMP 127, JME 0~ JME 127)。那么,不满足呢就顺着执行JMP n后面的指令。
转12楼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之回答第5楼的问题接11楼
以上图为例,就是说:当P0011接通时,程序将跳过第4步~第15步,直接执行第16步;当P0011未接通时,则从0步扫描至17步再返回0步,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可以。
JMP和JNE后面的数字‘010’要对应,否则运行将会出现混乱。一个JME跳转结束指令,可以有几个开始的JMP跳转指令;但一个JMP指令只能有一个JME指令,否则系统将无所适从,运行出现混乱。
图中:P00——总停,用常闭点。
P01——正向启动,用常开点。
P02——反向启动,用常开点。
P10——过载保护,用常闭点。
P51——输出控制正向启动接触器。
P52——输出控制反向启动接触器。

网友A:
请问zhong-gong 兄您用的是什么牌的PLC啊?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
第11楼已经说了,系LG品牌的,其它品牌的我还不会,不好意思。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在学西门子

楼主:
第16楼 meilin460 :您好!
西门子的PLC以后我也要学的,能否留下个邮箱地址,方便联系交流,谢谢!
致敬礼
zhong-gong
2006-03-08

网友D:
//这是控制马达正反转的一个例子
//
LDN    Stop                         //停止
LD     Start_F                      //起动正转
O      Forwards                     //自锁
ALD
AN     Backwards                    //互锁
=      Forwards                     //正转接触器

NETWORK 2
LDN    Stop                         //停止
LD     Start_B                      //起动反转
O      Backwards                    //自锁
ALD
AN     Forwards                     //互锁
=      Backwards                    //反转接触器

网友E:
各位大侠们,一个电动机得正反转好象很容易得嘛!需要用JNP和JNE来做吗???(我对PLC了解比较少,请各位点评)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PLC设计讨论之回答19楼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们,一个电动机得正反转好象很容易得嘛!需要用JNP和JNE来做吗???(我对PLC了解比较少,请各位点评)
第2楼和第10楼已经列出了电机正反转PLC控制的两个不同品牌的方案。
采用JMP和JME指令系第5楼提出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吧,也是学习。

网友F:
这还要问啊,2条程序就解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