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小功率两相电机如何实现既能电动又能正反转阿?  谁能跟我具体的说说,最好画个控制电路图! 谢谢了 大哥们!!

网友A:
请问你说的两相是不是说的就是380伏的电压啊?你只要保证在反转时把另一相通入的电流方向改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