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我厂有20台变频电机,用于煤气炉.有台设备屡屡烧电机!由于低速运行负荷重的原因吧?但是别的设备可以保护跳停。看变频器的设置都一样,[求助]大虾们;帮我分析分析老烧变频电机故障的原因》。

网友A:
把其它的变频器调到这台总坏的电机上用,如果还烧电机就是外围设备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了,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再看看互换的那台的情况。

楼主:
互换了变频器不烧了,原因是变频器设置不周,所造成的。
但是别的设备还是保护跳停。仔细看看变频器的设置还是一样。
有可能是电脑的事或还是变频器的设置细节不一样。

网友B:
电机重绕时埋上1个PTC热敏电阻

楼主:
谢谢!!没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