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各位高人,请教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的卷经计算该如何组态,其原理是?

网友A:
卷径计算在控制上主要影响所控制设备的静态和动态转矩,视你的设备对转矩的动态要求,通常有三种方法:
1.要求不高,SIEMENS在6ra70上有扩展的自由功能模块,其中有标准的卷径计算模块,但需要额外付费得到授权.此外要注意当用户功能使用过多的话可能会影响基本功能的处理速度(不得不加大时隙T0).
2.有较高动态转矩要求的场合.可使用PLC完成该功能,甚至包括整个转矩计算,用通讯方式传送给6ra70.由于PLC在处理高速脉冲方面能力的限制可能得增加高速计数模板.
3.有较苛刻的动态要求,可在6ra70上附加工艺模板T400.它有全部的处理卷径和转矩的功能.无需过多的硬件配置就可进行编程.
卷径计算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是:
V=π*D*N/I    D=V*I/π*N其中:
V: 所在机组的线速度
D:欲计算的卷径.
N:卷取机的转速.
I:卷取机传动设备的传动比.
也有一些变形的控制方式,都是基于这个原理,其量纲可由这个式子导出.
供你参考.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我是新手,做的是冶金轧机收卷方面的卷经计算,精确度不是太高,我用西门子中自带的逻辑模块可以吗?如果把卷曲的直径D算出来,应该把它组态到什么地方,是电流限位的地方吗?

网友A:
不知你的轧机轧制速度是多少,通常轧机对张力有苛刻的要求,D计算稳态和动态张力的重要因素.固有的模块计算D循环周期长,恐怕响应精度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涉及到AGC的调节,否则厚度精度不会很高.建议你使用T400,或更高的硬件.

楼主(2006-02-25):
轧机速度是两百米的,是西门子上自代的工艺模块吗,需要额外付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