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好心看看俺的

楼主(2006-01-07):
各位老大帮帮小弟吧,我真的很急的,谁有对策献一条,我用的是流量计与PH计,两个模拟量,想去控制一台加药系统,再用PH反馈,来保证PH值的精度,谢谢合作!!!!!!!!!!!!!!!!!!再三感谢!!!

楼主:
谁在呀,说两句呗

网友A:
俺看了,可惜俺不懂!
不好意思

网友B:
我学过单片机,可是不精,我只知道用单片机能行,不过不知道你要求的精确度是多少。
因为精度不同,所选的单片机好坏就不同,我只知道这么多,你去找个会单片机的高手请教嘛!!这个有点麻烦 , 好象还要编程!!

网友C:
用PLC吧,简单,很容易完成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现在很多PLC都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的.

网友E:
把你的控制要求说清楚点,我们才能帮你啊!!!

网友F:
用plc控制,采集两个模拟量的值,把你所要控制的ph值,作为一个设定值(sv),采集的ph值作为瞬时值,使用pid控制算法,以流量作为一个参考值,控制ph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