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台达B系列简易型伺服与一般伺服主要区别到底在哪?是少了哪些功能?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单从功能开说差不多,只是性能上不好A的好,比方如果用在雕刻机上工A可以,B不可以,主要是加功质量上达不到客户要求,但在一般的产业机械上,如包装机械,食品机械上都差不多,毕竟标准型还是好一点

网友B:
定位不好,抖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