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7):
在调试数控机床(用FAUNC数控系统0I-A控制)的重复定位精度时,让机床的一个轴往复运转多次,观察诊断参数#300(伺服误差),每次定位时其数值都不同,有时在某些位置,发现#300数值每次在增加,好象有积累误差,这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2006-09-14):
零点飘逸,或每次驱动器的CLEAR 计数器没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