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8):
我厂以前低压厂用电380V开关的控制电源用的交流控制,出现过红绿等同时都亮的现象,现在已经解决了,但是就地控制箱上面的指示等很多红绿灯也是同时亮,是感应电引起的,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除了换成屏蔽电缆外,还有别的更好办法吗,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我是个新手。谢谢

网友A(2007-07-08):
低压厂用电380V开关的控制电源用的交流控制,出现过红绿等同时都亮的现象,现在已经解决了,但是就地控制箱上面的指示等很多红绿灯也是同时亮,是感应电引起的,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除了换成屏蔽电缆外,还有别的更好办法吗,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我是个新手。谢谢

网友B:
用双绞线能好一些

网友C:
有接地线吗?没有的话就加接地线吧/

网友A:
我现在线全部放好并接完线投运设备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如在指示灯两边串个什么电阻或其它方法的,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