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

楼主(2006-01-08):
三相四线中,如何识别三条火线中哪一条是A,B或C相?

AB=440V     BC=410V     AC=440V

以上这是我用电压表测得的三相电压,明显BC相少几十伏
请问这对三相电机会有影响吗?
这就是三相不平衡吗?

网友A:
三相电压不平衡,是由一个范围!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哪位高手知道拿出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嘛!谢了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属于正常范围~!因为在输变电过程中会出现一定值的电压波动,对电动机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三相电压不平衡百分之5以内,可视为三相电压平衡

网友E:
记得不清楚了,好象是电流的不平衡率是在10%以内,电压是在5%以内把

网友F:
这个我们一般都没什么概念,只要确定三相在电机中不要反转就OK了

网友G:
我不知道从电压怎么看出来相序,但用相序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