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了,谢

楼主(2006-01-08):
请问一下PLC和PC有什么不同啊 ,我就弄不懂 ,多谢了。

网友A: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er
PC = personal computer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了。

网友B:
可编程控制器VS电脑;

网友C:
在有的地方也把PLC称做PC的.但为了和个人电脑区别开,现在一般都叫PLC

网友D:
都是电脑,就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哦 谢谢大家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