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问题。

楼主(2006-01-08):
购买的100米新电缆剥开外皮发现铜丝全部发黑,是怎么回事?有那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绝对假冒伪劣产品!

楼主:
有哪位大侠具体地分析一下铜丝发黑的原因啊?

网友B:
做电缆时.工艺的事.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C:
有可能是拉丝时退火没处理好,或是裸铜放置太久表面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拉丝时退火没处理好,或是裸铜放置太久表面氧化
遇到专家了。拉丝是应该直接在水里拉的。不会有退火问题

网友B:
有时是.硫化.或硫化剂的事

网友D:
应该是铜丝暴露太久氧化了

网友E:
铜线发黑一般都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F:
个人认为此时电缆两头括去氧化层再上锡应该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拉丝时退火没处理好,或是裸铜放置太久表面氧化
同意,退火过大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拉丝时退火没处理好,或是裸铜放置太久表面氧化
遇到专家了。拉丝是应该直接在水里拉的。不会有退火问题
不是水,是乳化液。完全可能是退火问题。

网友B:
明亮新鲜的裸铜.时常会做出线芯发黑的电缆哟

网友H:
一帮文盲?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过,我公司以前有买过有品牌的电缆,那电缆是正规品牌的,但就是电缆忒发黑,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猜想的电缆受潮引起的,不知各位怎么想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拉丝时退火没处理好,或是裸铜放置太久表面氧化
遇到专家了。拉丝是应该直接在水里拉的。不会有退火问题
支持。

网友K:
电缆接触到了腐蚀性气体如醛类

网友L:
你买到假东西了,不过线发黑一般都是放得太久的线,被氧化了.当然也有不良厂家在生产线的时候就用了不良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买到假东西了,不过线发黑一般都是放得太久的线,被氧化了.当然也有不良厂家在生产线的时候就用了不良东西.
你这个我不赞同.什么叫不良厂家.什么叫不量的东西.如果你是厂家.你原意生产出难以销售的发黑芯线的线缆吗......

网友M:
是不是镀了什么特殊的材料?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精彩点评。
我第一次买这样的黑铜丝电缆,电缆是带屏蔽层的,等电缆全部驾好后,去掉屏蔽层里面还又一层保护层塑料皮,而这层塑料皮还没有硬纸板的强度高。销售商说是电缆时间放长了,塑料皮老化。
铜丝发黑是因为电缆是四色线,并说无色线铜丝就不黑了。
后来看看电缆平方数也不够,销售商的理由是现在做电缆铜丝多要压型,所以平方肯定不够了。
我说是把铜的密度压大了吗?他们说是的。我最终把电缆退回了销售商。
辩到最后销售商承认电缆是从外地运过来的。
没办法还是要买电缆。销售商重新给我拿来了一断样品。铜丝的颜色非常好。没又一点发黑的现象。我说这种货还差不多。第二天运来了我也没注意。等把电缆全部驾好后剥出电缆皮,是无色线。铜丝却更黑。和样品有天壤之别。“晕”
劝各位同行在用电缆之钱千万要剥开来看一下。

网友N:
楼上你遇到的销售商太不负责了!不知你怎么还会和他打交道?
     铜丝发黑对电缆的性能肯定有影响!直流电阻变大,载流量就会变小,这是常识。居然有人说没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精彩点评。。。。。。
买电缆时.看现货.有足尺和不足尺的.这个很重要的..绝缘皮有的两端混色<次品>
一般的发黑芯线.正规厂家是不出厂的....

网友O(2010-05-03):
质量不合格,去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