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8):
各位大虾:
我装三菱SW0PC-FXGP-WIN-C软件不能对元件进行中文注释,输入中文也是显示日文,我的系统是XP,哪位能帮帮我?谢谢!

        有没有适用于XP系统的FXGP-WIN-C编程软件,请发到yangzi_83@163.com
         xiexie!

网友A:
论坛里已经讲过N次了;
WIN98下可正常显示,在XP系统下把字库中的日文字体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B:
哈哈  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C:
删除日文字体即可。

网友D:
日文字体如何删除呀

网友E:
我也无论如何删不掉字库中的日文字体

网友F:
我也删不掉字体
要在DOS 下删吗?

网友F:
我删掉了!
找到日文文件,右击点属性,
改变它的后缀名
就可以把它们消灭啦

网友G(2006-03-05):
在完全dos状态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