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8):
各位大虾
    我安装了三菱的FXGP-WIN-C软件后,不能对元件进行中文注释,我的是XP 系统,帮帮我哦!!!!!谁有适用于xp系统的FXGP-WIN-C软件,能否发给我yangzi_83@163.com

网友A:
不是软件的问题,是设置的问题,你在INTERNET EXPLORER这个浏览器里INTERNET选项里,点字体,点日文,看是哪几个文件,最后在控制面板里的字体选项是,把相应的日文字体删除即可.

网友B:
你可到网上下另外一种中文版本的编程软件,它的注释是中文的。我现在用的就是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