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8):
在三极管电路中测三极管三个 管角电压为(第一个2v第二个2.7V第三个6V),怎样能很直观判别此三极管它是者管还是硅管,是NPN还是PNP,三个角分别是什么极(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网友A:
你的文件打不开,给个网页看看也许有帮助。
http://www.dzjsw.com/jcsjg.asp

网友B:
三极管管型和基极的判别
可以根据PN结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原理来判断三极管的管型及其基极.将万用表置去R*100或R*1K挡,用红笔接三极管的某一管脚,用黑表笔非别接三极管的另外两个管脚,测得3组(每组两次)读数.若其中一组两次测出的电阻植都较大(200K欧以上),则此三极管为NPN行,红表笔接基极,若其中一组两个电阻植小(约1K欧),则此为三极管为PNP型,红表笔接管脚为基极.
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判别
知道三极管管行后,对PNP行的,将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册的两个电阻比较,表针摆幅大一些的是集电极,表针摆幅小的是发射极.对NPN行三极管,测量时用黑表笔接岌岌,红表笔接另外两个管脚,重复以上操作,表针摆幅大的是集电极,另一个是发射极.
我也是现学现卖,呵呵..............

楼主:
楼上的谢了。你和我一样,我根据电压想用眼判断:三极管它是者管还是硅管,是NPN还是PNP,三个角分别是什么极(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请各位高人多多指导啊!

网友C:
基极与发射极正向导通压降是0。7V的应该是硅管,高电压6V+的当然是集电极了,出现这样的电压参数应该是NPN管吧,

楼主:
高手过完年,继续顶啊!

楼主(2006-03-03):
知识难求啊!

网友D:
前面俩个是NPN后面是PNP

网友E:
完全赞同7楼的观点

楼主:
今天搞清楚了,原来很简单!利用硅管压降0.7V,锗管0.2-0.3V找出基极和发射极基极比发射极高,硅管压降0.7V,锗管0.2-0.3V,剩下的自然是集电极了。还有看到有0.7V就是硅管NPN,看到0.3V的就是锗管PNP(这是习惯规定的)。

楼主:
今天搞清楚了,原来很简单!利用硅管压降0.7V,锗管0.2-0.3V找出基极和发射极。基极比发射极高,硅管压降0.7V,锗管0.2-0.3V,剩下的自然是集电极了。还有看到有0.7V就是硅管NPN,看到0.3V的就是锗管PNP(这是习惯规定的)。

楼主:
今天搞清楚了,原来很简单!利用硅管压降0.7V,锗管0.2-0.3V找出基极和发射极。基极比发射极高,硅管0.7V,锗管0.2-0.3V,剩下的自然是集电极了。还有看到有0.7V就是硅管NPN,看到0.3V的就是锗管PNP(这是习惯规定的)。

楼主:
前面没写好,怎么删不掉了!麻烦管理员删掉吧!

网友F:
我教方法,简便判别管脚~~~QQ:190542200

网友G:
新人呀,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