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8):
我厂是一个家具厂,由于换的电工多,由于工厂没有规划好,机器总是搬来搬去,线路也是改来改去,工厂才新建了5年,现在的线路已是面目全非,我想申请全部更换一次动力线路,不知要怎样判断线路该不该更换,请各位指教!先谢了

网友A:
5年没有必要换的,但是接头多了就换掉吧,

网友B:
我想,整理一下,应该会很好的

网友C:
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就整改,暂时没有的就搞清布线,做到心里有数,这是件很头痛的事情。

网友D:
看情况来定.一般情况下,电路修改要作记录的.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要不以后问题会更大的.

楼主:
如果是像各位说的一样,个个是那么有素质的电工,就不会发生线路改得乱七八糟了,现在关键是改了没有记录,而用电分配不平衡,真头痛

网友E:
重新整理一次是很有必要的,供电要特别重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