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1-09):
三相异步笼型电动机是不是5.5KW以上最好用星三角启动,如果不是,那是多少kW以上?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你的电源容量是多少,也不一定。

网友B:
我在书上看到有30kw和15kw两个说法,主要还是看电源容量和负载形式来,有些负荷启动时间教长而功率不大也考虑用星三角。

网友C:
对于用什么方法起动,那要看具体情况来定.主要考滤的因素有,电源可用容量,有载还是无载起动.对于100KW以下,380V的电机,星三角型起动是没有问题的.更大的电机可以用变频起动.和采用高压电动机等等.

网友D:
看你电源容量了.一般十瓦千下直接起动

网友E:
你电源容量有多大

网友F:
我记得是电机的功率大于变压器功率的百分之三十时要采用降压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