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1.  下图表示单电机的三种启动方式:
1)  图1系用旋钮直接启动的,还有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成的最简单的控制电路;
2)  图2由带自锁机构的磨姑头停止按钮作为操作元件,与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成的简单控制电路,揿下按钮自锁为停止,再揿一次,按钮松开则启动;
3)  图3系由启动/停止按钮、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成的,由接触器辅助触点自锁的正常操作电路。
2.  用PLC控制时的梯形图如下:

3.  请各位大侠进来讨论讨论,上述梯形图是否满足控制要求。其中的‘单按钮启/停电机’是否可以称为异或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呢?

楼主:
多谢2楼的关注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呢?

用的是南韩LG牌子.
请关注贴子主题为"关于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的PLC设计"的讨论,地址: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1777

楼主:
传错了图
对不起!

楼主:
有专门的指令
单按钮启/停电机的梯形图应是以下形式,用一条专门的指令实现。

网友B:
第3个不要这样设计PLC
LOAD P00
OR     P40
AND   P01
AND   P02
OUT   P40
P00启动按钮     P01停止 (用常闭 )P02热继电器 (用常闭防止断线停不下 ) P40输出
这样比较好,可以防止意外

楼主:
第5楼梯形图如下:

楼主:
第6楼 单电机启动的梯形图
引用 网友B:
第3个不要这样设计PLC
LOAD P00
OR     P40
AND   P01
AND   P02
OUT   P40
P00启动按钮     P01停止 (用常闭 )P02热继电器 (用常闭防止断线停不下 ) P40输出 这样比较好,可以防止意外
非常感谢第6楼的无私帮助,您的助记符程序改绘成梯形图如下,对吧!

网友B:
是的。
我的意思是对于保护。急停一类的不要用按钮的常开点
虽然编程不习惯。

楼主:
多谢第9楼的指点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的意思是对于保护。急停一类的不要用按钮的常开点
虽然编程不习惯。

多谢第9楼的指点。真的,虽然我对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较为熟悉,但PLC对我来说仍是空白,所以再一次表示诚意的感谢。
最好是这样的讨论,不仅对我,对与我差不多水平的同行都是学习的很好机会。

楼主(2007-10-26):
单电机启动PLC设计讨论
重新将本贴内容整理如下:
1. 图1为继电器-接触器手动转换开关启动。
2. 图2为继电器-接触器点动启动。
3. 图3为继电器-接触器正常启/停。
4. 以下为PLC程序。其中单按钮启/停电机采用切换电路指令(D M00)实现。

楼主:
单电机启动PLC设计讨论
下图为单按钮启/停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与上一楼的PLC电路相对照,就显得多用了两个电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