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故障现象描述:变频器在给定频率为30HZ左右或更低的情况下,变频器可以稳定运行,当给定频率超过40HZ后,变频器自身温度上升很快,导致OLF或OHF故障,变频器热保护跳停。(注:经现场人员观察,给定频率为30HZ左右连续运行两三天都正常,温度不会上升,当给定频率为40HZ以上连续运行几小时就会过热跳停;运行时的电流都在额定电流之内。)   还有一点,输出电抗器噪声特别大。
我查了好久都找不出原因!!!!

网友A:
是老型号了,估计模块不行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电缆的漏电情况,还有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