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牛解释一下?

楼主(2006-01-09):
伺服驱动器速度比例增益的单位为什么为HZ?

网友A(2006-02-22):
因为电机运转速度与----HZ即频率相关的,频率高就转速高.

网友B:
n=In*G  In指某个输入信号,n是转速。n的单位是 “弧度/s”,In的单位不知道,所以G里有一个不变的成份是“弧度/s”即“Hz”,其实G的单位是 Hz/(In的单位)。  呵呵,不知道我的解释怎么样?!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比例增益单位是  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