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请教一下,用ProTool 搭建画面的时候 ,如何做一个指示灯,连接到西门子 300 PLC 的一个位变量,如果变量为1,指示灯显绿色,如果是0,显红色。请问用什么控件来做?谢谢拉,请不吝赐教。

网友A:
ProTool的库中有指示灯,在组态时按“0”和“1”不同状态调用图片即可。

楼主:
谢谢,多谢指教,我终于做出指示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