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有一些问题请教大家.先谢谢拉啊?
刚刚开始学习工控有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我在WINCC中定义了一个变量"SA"其地址是DB1.DD24
是不是我就可以在WINCC中操作"SA"就象是直接操作
DB1.DD24一样啊?WINCC和S7通信还要组太报文么?(用MPI通信)
S7在什么时候才用报文组太啊 ?
S7-PLISIM怎么用啊?不会用啊?有什么资料么?

网友A(2006-03-14):
变量要和按扭或文字域等WINCC的对象连接才能用

网友B:
报文组态用于PCS7系统,象你这样简单的是不需要使用报文的。
PLCSIM只要看看帮助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