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长老

楼主(2006-01-09):
40~95A接触器主回路通约定发热电流或额定电流是在接触系统中传出异响声?想问问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接触器的衔铁是否干净,短路环可好。

楼主:
那是动静铁芯的声音,我是说得是主电路有声音。直流操作交流接触器也有(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