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6-01-09):
一个家庭,家用电器有
  一台电视机,一个电冰箱,一台电脑,俩个吊扇,一台洗衣机,
还有个取暖器跟电磁炉。还有就是电灯了

请各位师傅,我选择用2.5平方的铜线做为主线合适吗?

网友A:
比我少个电热水器,夏天还要开空调,我用的就是2.5,不过我一般调剂着用。能有4平方的最好,满负荷和添置新电器时不用多想。

网友B:
可以的,但不能一起用.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保险点,分三路,插座一路,照明一路,取暖器一路,如果有空调的话那还要多一路,经济点,用一路四平方的总线,然后再用二平方的线一路一路的分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家庭,家用电器有
   一台电视机,一个电冰箱,一台电脑,俩个吊扇,一台洗衣机,
还有个取暖器跟电磁炉。还有就是电灯了

请各位师傅,我选择用2.5平方的铜线做为主线合适吗?
2.5不够主线6的安全些.

网友F(2010-05-03):
用4平方或者6平方,要留有余量。不要太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