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本人刚到生物制药公司做设备管理遇到如下问题:现有四个装疫苗的1000L罐,需要把温度控制在37到38之间,本单位是通过一个1000L的加热罐把水加热到38度左右然后通过循环泵给四个罐的疫苗通过加热罐的水控温.但现在加热罐的水在达到38停止加热后,温度还是缓慢的升高,这样就不能保证疫苗罐的温度在37到38之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停止加热后加热罐的水温还缓慢升高,我怀疑是水通过循环泵时泵热给水传温,或者是水在管道有摩擦升温.求助高手指导,急需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
呵呵,以前经常调这个东西,就是不知道你是用系统控制,还是用调节器控制。不过道理都一样。如果能在38度停止加热的话,那说明控制方式没什么问题。如果能排除其他外界的因素,那我建议你把控制器的PID给调整一下,因为温度的测量有滞后,而PID的D(微分)有超前的作用,所以,建议你调一下微分。把微分加大,慢慢调。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可给我电话

网友B(2006-02-26):
温度控制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就是温度滞后和余热,不知你是不是采用的夹套加热方法(夹套加热易产生余热现象),通过PID调节温度。如果是建议:
1,降低设置点,把控制温度设在37。5左右(确保余热使它升高不超过38)。
2,在加热的时候适当的加大I值,让调节缓慢一些,这样的话,余热的作用就会小一点。在温度达到控制点后给I一个较小的值,让调节阀快速关闭。
试试看行不。

网友C(2006-08-25):
你所说的情况可以首先把温度设定值设小或者加热时间尽量调小调节阀的开度

网友D(2006-10-03):
我也有你类似设备也就是所说得热惯性同意楼顶意见调节PID微分

网友E:
调PID参数吧

网友F(2016-03-15):
温度取样点你是放在罐内吧?你放到夹套试试。

网友G:
热惯性,用PID调节

网友H(2018-12-24):
温度探头取样点位置不对。温度探头选型不对。

网友I:
这个我们给半导体晶片生产做的温度控制器,水流剧烈变化我们都控制在±0.3°,你这个是稳定系统控制更加简单:不过建议不要用PID,那个震荡太大,不可能满足要求的,自己根据要求写模糊控制程序

网友J(2019-08-28):
分级加热,不要统一启停。0.1度一级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