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重谢!!![求助]

楼主(2006-01-09):
本人刚到生物制药公司做设备管理遇到如下问题:现有四个装疫苗的1000L罐,需要把温度控制在37到38之间,本单位是通过一个1000L的加热罐把水加热到38度左右然后通过循环泵给四个罐的疫苗通过加热罐的水控温.但现在加热罐的水在达到38停止加热后,温度还是缓慢的升高,这样就不能保证疫苗罐的温度在37到38之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停止加热后加热罐的水温还缓慢升高,我怀疑是水通过循环泵时泵热给水传温,或者是水在管道有摩擦升温.求助高手指导,急需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
据我的了解,恒温加热是一个控制加热曲线的问题:假设给一物体加热到100度,并不需要等到100度时才切断电源,同理,若要将一物体温度控制在100度以上,也不能等到温度下降到100以后才开始给他加热。
我想你可以检查一下恒温范围的设定和温度采样电路是否有故障,如果不能解决,还是请设备厂家来比较合适。

网友B:
不知楼主是用什么方式测的温.用什么加热.一般的控制.塑料电缆行业的热电偶及小表头<5--60圆的>精确不道1----2度的.加热板有热惯性的.就是你定到一百度.断了电.还要升几度的.

网友C:
如题:
1.对问题的疑问:
  1.是否采用 p.i.d 控制.
  2.测温点的位置.
  3.设备环境.
2.延伸的问题是:
  1.温度的延迟性如何?
  2.控制方式是否恰当?
  3.环境的影响也要考虑!
3.疫苗罐是否会自体发热?
4.可能的做法:
  0.目标:37.5 +0.5-0.5.
  1.采用 pid 温度控制.
  2.可能须要加热源外再加冷却源.
  3.温度媒体循环速度也要注意.

网友D:
跟环境温度有关系,用PLC控制,加冷却系统,有个上升趋线,加热37度就冷却,到37.4度就加热,跟具环境温度有关系

网友E:
是温控表的问题,以前用小日本的RKC现在用国产温控表能精确到0。1度。只要自整定一次以后。每次加温到38度就不会往上升了。配固态继电器。

网友F:
1.加热罐内搅拌使水温均匀。
2.测温点还是重要的。
3.加热管是有热惯性的,可另加一个附罐(罐内可用循环水管冷却)循环冷却。

网友G:
这么大的容积,选检测点也很重要。加热点与检测点之间存在热传递的‘惯性’

网友H:
楼主温度曲线是趋势曲线,就是说实际温度并不象最后我们看到的数字信号样是一个个的数字,实际温度是模拟信号,当你看到38℃时,还在继续加热这就是趋势,降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用固态继电器嘛,反应快关断迅速可靠,用来做回馈的温度信号不要选38℃,可以选到37.5℃左右就行了。

楼主:
[讨论]
加热丝惯性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我在不给加热罐加热的情况下,只是用泵循环水,加热罐内的水温还是很缓慢的升高(每升一度大约1小时).环境温度25度左右.请赐教!!

楼主:
[求助]
加热丝惯性问题我也考虑过,但我在不给加热罐加热的情况下,只是用泵循环水,加热罐内的水温还是很缓慢的升高(每升一度大约1小时).环境温度25度左右.请赐教!!

楼主:
[求助]
我用的好象是配电柜里的普通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吗.固态继电器有什么特点吗,和我现在的继电器可以换吗?

楼主:
[求助]
PID 是在哪里调整?循环水的速度快的话能使水温升高吗?

网友H(2006-03-02):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了,现在回答zdh011zcl兄弟的问题:我们一般的断电器从动作效果看都是属于机械式的。而固态继电器是属于电子式的,大家看不到明显的动作。你现在用的应该是机械式的继电器,这种东东如果频繁开关,触点受不了容易损坏甚至打火造成短路,而固态继电器是通过钳制电压来实现电流的关断,简单说就象一个二极管样,所以动作时间迅速、可靠,而且使用寿命长。如果要改,最好配合可控硅用效果更好。

网友I:
你們說的用固態繼電器控制恆溫根本不可能﹐只有可控硅用pid來調節﹐設定一個線性升溫第一段10分鐘加熱到30度﹐第二段20分鐘加熱到37.5度保溫。設定38度打開冷卻﹐你是保護疫苗的﹐這些控制的費用還是拿得出來﹐再者也不要多少銀子就行了﹐當然你這個溫控器可不是那種几百塊錢買一大堆的那種了﹐而几千上萬的那種表才行

上我QQ178913458   注明''工控''

网友J:
此题在:[求助]急需解决的加热罐温度控制问题,有重谢!!!!已经解决。

网友K:
用模糊PID控制最好,你可以做个表格试试。我曾经作过药厂温控的课题,很好用。

网友L(2006-04-06):
PID智能数码型温控表——DMC-2.0
DMC 系列智能温度控制器是一种经济型的智能工业调节仪器,广泛应用于机械、化工、陶瓷、轻工、冶金、石化、热处理等行业的温度、流量、压力、液位等的自动控制系统。
产 品 特 性:
①输入电源电压宽150-240V交流;
②控温精度高,参数模式设置简单;
③安装容易,保养方便;
④控制软件可定时升级。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①输    入: 热电偶 K 线性信号 0-17mv DC
②基本误差: 输入满量程的±0.5%±1个字节
③分 辨 率: 1℃
④采样周期: 1次/sec
⑤报警功能: 上限报警
⑥控制输出: 继电器触点 AC250 3A(阻性)
⑦控制方式: 模糊PID控制、定式PID控制
⑧电源电压: AC150-240V(50/60Hz)
⑨工作环境: 温度0-50℃,湿度 小于 85%RH 的无腐蚀性场合
⑩面板尺寸: 96×48×112mm
(送2米长电热偶K线一条。)

单位:新穗正机电器配件厂
主营产品:人机界面、温控表
地址:广东省江门新会区双水镇伍村(邮编:529155)
联系人:邓小姐
邮编:529155
网页:http://110chen.cn.alibaba.com
邮箱:110plc@163.com
电话:0750-6406117/8049011
传真:0750-6403730
QQ:45321266 (请注明来源)
给您惊喜的中国制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