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请教高手什么叫隔离变压器,只要用什么方面。和一般的380变220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初级,次及间加有金属屏蔽层并引出

楼主:
初级,次及间加有金属屏蔽层并引出
可以说的在清楚些吗?

网友B:
一次与二次线圈之间加有金属屏蔽层,例如绕完一次线圈后包上绝缘后再加上一层金属屏蔽层,然后在绕制二次线圈,并且把屏蔽层引出接地。屏蔽层可用薄铜皮包裹一层,但是注意首尾不可接触,否则会形成短路,也可用细金属丝缠绕,也要注意起末头不可连接以防止短路。

网友C:
一般作用是防止干扰

网友D:
请问在阀门或流量计中什么叫做量程比?

网友E(2007-11-28):
我也来说一下,不知道对不对;;;你说的我想是3相 380变3相 220 吧,有几点,一是抗干扰,二是进口设备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电压是220的, 三,隔离(也就是保护不容易触电)因为它的相线和我们所站的大地或机器接地是没有电压的(接负载,如照明,冷却,等.....的对大地的电容放电,或律不记)所以隔离变压器在控制电路中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就可称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