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请教各位师傅!!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有什么要求!!请赐教!!谢谢!!急!!!!!!!!!!

网友A:
1,变比相等.2,联接组别相同3,短路阻抗的标么值相等

网友B:
还有容量相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容量相近.
变比相等不就是吗?

网友C:
二者容量好像是不超3/1吧。楼上的,变比可不是容量。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者容量好像是不超3/1吧。楼上的,变比可不是容量。呵呵
若变比不相等,则变压器空载时,两台变压器空就会有环流.所以规定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变比之差值不大于1%.变比相等即额定电压相等.容量不一定相等,各台变压器应根据本身容量来分担负载,负载分配应从负载电流的标么值的大小来判断,而此值与短路阻抗标么值成反比,所以实际中各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标么值不大于10%.

楼主:
变压器的变比是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D:
6楼的大哥:
    我想请教一下,设计院给我厂设计的是3态变压器并联运行(型号相同),但我厂使用的是有载调压的干变,这样的话,在实际运行中是否有环流,该如何解决?
         谢谢!盼回复
        可直接联系我, dmlp1@vip.sina.com    dml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