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这里有没人用过WinCC 与数据库的通讯?

搜到篇文章,没怎么看懂,希望高手发表点意见

利用ODBC访问WINCC的历史数据库 WINCC作 为一个工控软件,有着工控软件的一系列特征:能显示实时数据,历 史数据,生成实时数据曲线与历史数据曲线,并能生成报表。然而W INCC与其它的工控软件包有不同的地方:它的数据是保存在标准 的及功能强大的Sybase SQL Anywhere数据库中 ,所以,我们可以像访问一般的数据库一样,通过ODBC直接访问 WINCC的历史数据库。一、 通过Sybase C entral 4.0访问显示数据Wincc 在安装时就把Sy sbase数据引擎与Sybase Central 4.0一同 安装到系统中,你可以在Program Files\Sybas e\Shared\ 中找到Sybase Central 4.0 ,你可在在其目录下\java\中发现 scjv iew.exe,该程序功能相当于SQL server 的企业 管理器。你可以通过其查看你在WinCC中的归档数据。使用方法 :1) 运行WINCC,这时WINCC会在ODBC中添加两条 数据源:CC_FY_02-10-16_10:40:18CC_ FY_02-10-16_10:40:18R其中CC_FY_0 2-10-16_10:40:18R 是可以通过 Syba se Central 4.0 及别的一些工具不用用户名与密 码读取的。这就是我们WinCC的历史数据库。 注意:这两条 ODBC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结构如下 CC_FY_ 02-10-16_10:40:18RCC: 固有的, 指明是WinCC生成的ODBC。FY : 项目名,这是 我这个WinCC项目名称02-10-16:最后一次修改的日期 。10:40:18: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R: 表示 是运行库。2)、运行scjview.exe,点击Adapti ve Server AnyWhere 7 按右键,选择Con nect。将会弹出Connect配置界面。在Identifi cation的页面,选中ODBC SOURCE NAME 点 BROWSE则会列出所有对Sybase数据引擎的ODBC名, 选择CC_FY_02-10-16_10:40:18R,点击“ OK“、“OK“即可。这时在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下面会出现你的计算机名,并已连通了你的W INCC历史数据库。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查看WinCC的历史数 据了。展开: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DBA) 展开:TABLE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数据 库的表名与表结构了: 表名:PDE#HQZ#GAS_PRE 组成方式如下 PDE:固有 HQZ:归档名称 GAS_PRE:变量名。表结构:有三个字段:T, V, F T:时间V:值F:标志由于没有可靠的资料可查,其F的名值表 示的含义就不得而知,不过,在我的使用中,我将F值839270 5作为一个合法值,在WINCC的处理中没有出过错,但别的FL AG值的含义,只能问西门子公司了。二、 利用VB编 写程序访问WINCC历史数据库。上面已明确描述了WINCC的 历史数据库的结构组成与表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编程访问WI NCC的历史数据库。如其它通过ODBC访问的数据一样。如下面 的小例子在VB中,先引用ADO组件。并声明ADO变量。Pri vate cn As ADODB.ConnectionPri vate rs As ADODB.RecordsetCons t dsn = “CC_FY_02-10-16_10:40: 18R”Private sub insertData(now Value as double)Dim nowtime as string Nowtime =nowcn.Open ds n, "", ""sqlstr=” insert into PDE#HQZ#GAS_PRE(T,V,F) Values( ‘”+ Nowtime +”’,”+ nowValue +” , 8392705) ”cn.Execute sqlstrc n.closeEnd sub 本程序中的子程序只处理了数据插 入,其它读出就更为简单,与其它的ADO访问是一模一样的,这里 就不多说了。 三、 结语能通过ODBC访问WINC C的历史数据,给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决办法,特别是在企业信息化 平台上使用非实时数据方面,可以人为给WINCC添加正确的历史 数据,使WINCC的功能更为强大。由于ODBC名与项目的修改 时间有关,所以在项目频繁变化时,请不要使用这个功能。WinC C在启动时自动添加ODBC名,在关闭时自动删除,所以,在WI NCC关闭后,不能再通过ODBC访问ODBC。

网友A:
只是通过ADO来访问5.1的Sybase数据库的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