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30KW风机抽风。。。管道里的负压怎么个测法

网友A:
负压有多大?

网友B:
直接买个可以测量负压的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C:
类似的检测我做得较多,主要是检测通风系统的流量和压力控制,一般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如果现场有信号采集系统,直接采用经济型压力、差压传感器就可以了,不过传感器的选择对系统的运行很重要。
我专业提供以上压力传感产品。

楼主:
现场信号采集的话....是不是就直接用无缝管给引到差压变送器是去就是了?-----在连个数字显示仪就能用了?-

网友B:
连数显表也行,数采设备也行。

网友C:
传感器+信号变送+显示+控制,几个步骤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