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9):
请教各位老师,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无RS232串口,只有USB口,我怎样才能与我的OMRON
PLC CQM1H-CPU51通讯?我在大街上买了一根USB转RS232的线,一试,不能用.谁知道哪里有卖管用的USB转RS232的线?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难啊

网友A:
用台式机吧

网友B:
把CQM1H-CPU**+CQM1-PA206(电源模块)一起带到商店,在那里试,多试几个牌子的线.

网友C:
多多联系!

网友D:
USB-232的适配器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便宜又好用的,我自己买的是PCMCIA-232适配器,花了我300大洋。不过很好用,连PLC,触摸屏,上下载系统程序都没有问题,和电脑自带的232口一样。价钱虽然比USB-232的贵了点,不过好用是硬道理。

网友E:
这种PLC想用USB-RS232的转换器来连接比较难;
建议像楼上的用PC卡转出来的RS232,与电脑自带的COM基本上一样,一般的PLC、HMI都可以连接;

网友F:
我们单位就是用USB接PLC上面的RS232,没问题啊,好象厂家就有卖的,或者可以自己做.

网友G:
我用的也是PCMCIA-232适配器,花了我300多大洋啊。但是效果很好的了,普通的那种简单的转接线会造成供电电压不足的问题而无法连接的现象。

网友H:
OMRON有专门的转换线卖!

网友I: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只要买个USB转接头,网上下载个新的驱动就OK了.

网友I:
你搞定了没啊?

网友I:
搞定了,很简单的.

楼主:
我先后买过三个usb-rs232转接线,头两个也带有驱动光盘,安上驱动程序,插上转换线,无任何反应.第三个是台湾产的:BAFO-810,插上后,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安上驱动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xxxUSB to COM3" 但是与CQM1H通讯则提示:连接不上,与eView MT510T通讯,提示:通讯超时
,经反复调换端口及调通讯参数,仍然不行.头两个四五十元,第三个60元.与三个老板分别说了三大堆好话,才得以退掉.我想问:pycathiu和 geng213 两位老兄:你们用的pcmcia 卡转rs232的适配器是什么厂家生产的,什么牌号的?哪里有卖?价钱如何?你们经过实践证明很好用才是最可信的!

网友J:
可以直接和OMRON联系,他们应该有卖USB-九针串口的转换线,或者直接到电脑商城购买!

网友K(2006-03-04):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看能否帮到你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 串口   pcmcia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外接串口   笔记本 串口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转串口 笔记本串口和并口   usb 串口 笔记本   ibm笔记本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串口卡   多串口卡   双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串口硬盘安装保护卡   串口阵列卡   串口卡驱动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惠普笔记本 串口   pcmcia转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串口   串口通信   串口硬盘 串口调试助手   usb转串口   串口调试   串口服务器  argosy 串口卡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标准串口(9pin)奥格赛 阿高斯

网友L(2006-05-27):
我用的也是PCMCIA卡转RS232,很好用得了.

网友M:
100元搞定.
注意:PC上USB负载能力,驱动程序兼容性问题,我遇到过相同牌子的本本有不容驱动程序的问题,系统重作问题解决,晕,好在市场上东西多.

网友N:
我买了一根  在台式上很好用

网友O:
我用的就是USB转RS232的转接线,才70-80来元,用着挺好,连三菱,OMRON等PLC,各种触摸屏,都每问题。关键是通讯协议设置。

网友P:
可以买一个USB转9PIN232转接线,我有用过,不是所的设备都能用!所以几乎不用!意义不大

网友Q(2008-12-17):
用cs1w-cif31转换适配器

网友R:
我的USB转232花了220大洋
不过很好用

网友S:
我也用过USB-RS232转换器,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凑和,可是后来就不能用了,根本连接不上PLC.

网友T:
唉,我电脑连PCMCIA都没有。买过就后悔了

网友U:
也许运气好  我的232-USB转换器   花了25快钱买的   用了三年了     PLC HMI  文本  台达的  施耐德   西门子都没问题